求华硕m2n68 -am pius rev 3.01g点位

楼主(2014-12-03):
此板子不触发,量io的75脚《pwrbtn》无3.3v电压,跑线发现由f75160这个专用芯片控制开机电路。翻论坛发现此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6566-1-1.html和我的现象一样,按他的方法试了,能亮机几次。但之后又和之前一样了,也不明白他那样做的道理,遂求点位研究一下,望坛友无私奉献,高手多多指点!注意此板号是m2n68 -am pius rev 3.01g----------------论坛上的m2n68 -am pius rev 2.00g不带开机专用芯片,不能参考。还有m2n68-am、m2n68-am se2、m2n68-la都不一样,就不要发了。

网友A:
论坛里面很多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很多搜一下就知道了

看标题,我是找不到才求助的。你是来帮忙的还是***的?

网友A:
我有m2n68-am 2.0点位图,不知你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m2n68-am 2.0点位图,不知你要吗

不用了,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m2n68-am 2.0点位图,不知你要吗

这款主板只能找到2.0的,3.0的我前段时间找了很久都没找到,不过看2.0的也可以,大致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主板只能找到2.0的,3.0的我前段时间找了很久都没找到,不过看2.0的也可以,大致相同

也就是论坛里面找不到

网友:
我之前也找过这个,好像没有找到一样的,参考的其他部分相同,但是开机电路还是有些不同

网友:
求关心,求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