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谁有TP-LINK路由器图纸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2014-12-03):
如题,分享一下谢谢,      路由器怎样维修啊 ,求大神 教教我们这些小白

网友A:
路由器坏了,直接扔了,没啥价值啊

网友:
不会修,也不修。换个比较好,出问题都在主板上多

网友B:
路由器二手才20、30块钱的事,LZ想DIY一下吧

网友:
修就划不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坏了,直接扔了,没啥价值啊

自己把坏的路由器修好,卖二手,300M三十

网友:
还是要看是什么问题了吧,比如说什么网卡坏了,就没修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二手才20、30块钱的事,LZ想DIY一下吧

其实路由器二手的五十也有人要

网友:
无线路由器还是有一点价值的

网友(2015-05-21):
鬼修啊  不如卖个新的  质量有保证  赚的也多

网友(2017-03-06):
很少啊!我也在找,找不到!!

网友:
基本是电源加上内存和flash,还有一个cpu,坏了,修下电源,刷下bios,不行就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