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4-12-03):
下午给客人装XP系统,是一台老式的DELL台式机,系统装完后就在滚动条那里挡住了,然后就重启了,一直这样,但是能用安全模式进入XP,请问大神们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换个系统装   装到装驱动的时候  跳过驱动  进系统 在一个一个装  如还不行的话  测下硬盘吧

网友:
老机子了   硬盘不行了吧

网友:
装的是纯净版,在网上看了一下,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