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拆桥跑线,

楼主(2014-12-03):
好久没有发帖子了,想一想这个案例还是跟各位师兄弟分享一下,前天,经销商送来一台G450   板号LA-5081P

插上电源,0.00,按开关0.01 ,有动作了 ,那就拆机呗,迅速的拆完机后,首先打一下各个电感的值,都正常 ,再次插上电源按开关还是那个样子,
那就按不上电维修呗 ,
插上电源,后测各个电感的有没有供电,测3V 5V 电感有电正常,在测PL501也有供电1.5v ,在测别的电感没有电了,那就找桥供电,或者总线供电的供电芯片呗 ,测得芯片供电正常,就是没有开启信号,
那就往上找 ,这个开启信号是EC给的 ,(EC在什么时候发出这个开启信号呢),一般都是EC收到SLP_S3,但是要EC的供电,时钟,复位,(ACIN ,LID RSMRST,)还有触发信号等 .条件满足才会发出这个信号,
首先测EC的6脚(SLP_S3) ,没有3.3v, ,那我在测EC的110脚(SLP_S4),14脚(SLP_S5)都没有电压没有电压,打值都正常(那为什会有1.5v供电呢,)这是个什么情况啊 ,都没有收到SLp_信号怎么会开启内存的1.5v供电,难道是BIOS错误,刷了3个BIOS还是一样的情况啊 ,那就先不管了 ,
那就首先测EC得条件吧,
测EC67脚(AVCC), 37 脚(ECRST) 122 123脚(时钟)都都正常,那就测信号呗 ,首先127脚(ACIN)正常 3.3v ,16脚(LID_SW) 也正常 ,在测
32脚(OFF/ON) 也有3.3v跳变啊 ,那再测117(PBTN_OUT)也有3.3v跳变啊,测RSMRST# 也有抬高啊,3.3v 那EC的条件都满足了啊 ,难道是南桥坏了 ,
首先测VCCRTC也有3.1 V ,那就测测晶振 (从这里就开始走弯路了), 怎么是这个波形啊 ,这个波形不对啊  ,应该是正弦波啊 ,不是这个波形啊 ,就直接把这个晶振给换了 ,用示波器测还是一样的 ,难道谐振电容有问题,换了谐振电容还是一样的 ,难道桥有问题 ,直接把桥给换了 ,拆了桥后直接换了个新桥,还是一样的,没有思路了 ,放着 ,
今天早上,没有什么是做 ,就还是搞这个晶振,,实在没有办法了 ,就去(实地群)问了一下阿林老师,老师说这个波形正常的 。不对啊  ,以前测得这个波形不是这样的啊,,算了,阿林老师说这个波形是正常的,那肯定是正常的,他见过的波波,比我见的人还多,那肯定是没有错的 ,
那EC 和南桥的条件都都满足啊 ,为什么不发出SLP_S3,S4 ,S5 呢 ,真是搞不懂了 ,实在没有办法了 ,以前看到有人拆桥跑线,今天我也来试一试,不管了 ,
首先找到这些信号的焊盘 一个一个的测 ,当测到RSMRST#没有电压,,不可能啊 ,我在EC脚位上和 Q8 的1脚上都可以测的到啊 ,难道是断线了 ,
再次找到rsmrst#的脚位(D22),打值1900多 ,真的时断线了 ,但是在焊盘的里面也不可能飞线啊 ,图纸上看到了有一个RSMRST#的一个下拉电阻,
但是,仁宝的机器,电阻电容都是没有位置号的 ,怎么办 ,实在不行,跑线呗 ,还是用迅维的老办法用镊子对准D22这个焊盘,,呵呵出来了个过孔边上有个电阻,是不是这个电阻,直接用万用表打,一端接地一段接RSMRTS# ,是通的好了,那就直接飞线呗

在把桥做上去 电流跑到0.4-再跳0.9 -1.2几亮机 ,

这个机器修的蛮辛苦的 ,希望各位看官,不喜勿喷 ,
有分的加点分,,谢谢

网友A:
这个RSMRST  维修的一般都是测EC这边有了 就完事儿了  我也是这样做的  断线还真是少见  不拆桥  还真是不好找出来   加分了

网友:
我用的电脑就是G450.楼主很有耐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RSMRST  维修的一般都是测EC这边有了 就完事儿了  我也是这样做的  断线还真是少见  不拆桥  还真是不 ...

恩 ,这个机器修的快一天了,修的头都是疼的 ,谢谢 加分

网友:
很好的思路,版主是不要考虑加精啦

网友:
为什么那个波正常

网友:
这个波形是正常的 ,刚开始我以为不正常,阿林老师说,是正常的 ,,不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不错,很细心啊!

网友:
人才啊,这都能修好。
有一次也测到这种波形,也是换桥。换晶振。换谐振电容,最后都不知道怎么好的。正常后测波形,还是一样

网友:
有示波器,修起来就快多了

网友B:
这个机器不是rsmrst过三级管进桥?我修到过三级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不是rsmrst过三级管进桥?我修到过三级管坏

三极管我也换过,还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有耐心啊  要是我早就放弃了!贴也写得很好,给你加加分,再赞一个!

网友:
拆桥跑线,还没试过。楼主时序理解的还不错

网友:
修的很好,技术含量很高,以后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错学习了,下次有机会也拆拆桥跑跑线

网友C:
赤裸裸的差距啊,方大神和我是同一期学的,都会从桥这跑线修机了,我还停留在换电池的阶段。。。。

网友:
EC这边都正常了,思路肯定在南桥这边,排除芯片本身的故障问题最可能就在外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赤裸裸的差距啊,方大神和我是同一期学的,都会从桥这跑线修机了,我还停留在换电池的阶段。。。 ...

呵呵 谢谢加分。实在没有办法,才拆桥跑线 , 不能连个不上电都修不好,那太对不起迅维的培养,

网友D:
桥内部断线啊……LZ辛苦了,打赏了哈哈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很扎实啊

网友E:
修过几次都是q8的问题

网友:
拆桥跑线,不错,必须加分,顶起。。。。。

网友:
牛掰啊,拆桥跑线

网友:
看到楼主师兄的拆桥跑线法,看来以后也是可以这么做的了

网友F:
LZ很有耐心,话说现在给这样一台机器,我是搞不出!~~拆桥跑线路,想想都觉得累!~~~

网友:
还可以这样的跑线  偶也都是测测EC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很有耐心,话说现在给这样一台机器,我是搞不出!~~拆桥跑线路,想想都觉得累!~~~

做维修吗,一定要有耐心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不过当时有料板,对比南桥的点,到对面跑线路发现断线,现在大多的机子都不标丝印了

网友:
拆桥跑线,厉害,以后有机会我也试试。

网友:
虽然走了点弯路,但是没有扩大故障,说明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
修机器要有恒心,楼主这样的就不错!

网友:
就是说EC已经给南桥发出了RSMRST#,但由于断线了南桥没收到,拆桥跑线这招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啊

网友:
又学会了一招啊,如果是断线 不拆桥弄还真不好弄。

网友:
  楼主真是好手段   这是板层断线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内部断线啊……LZ辛苦了,打赏了哈哈

呵呵 ,不是桥内部断线,是板层断线,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修过几次都是q8的问题

Q8 也换了   ,再来测他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所以,就才拆桥跑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Q8 也换了   ,再来测他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所以,就才拆桥跑线的。

我没换过Q8 都是 短接过去的

网友:
师兄,经验是王道,感谢阿林老师,多多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rsmrst# 如果正常   几乎没人能想到是断线引起不出slp的。  要我肯定就直接换桥了然后走弯路了 ..   楼主 ...

谢谢,加分,这个故障,我也没有想到,还换了桥后,才拆桥跑线的

网友:
跑线的功力很深啊,

网友:
真牛掰    值得学习

网友:
还是用迅维的老办法用镊子对准D22这个焊盘?这是啥意思,望楼主赐教。。。

网友:
楼主的理论真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能修道这一步

网友:
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经典维修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