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460电阻问题

楼主(2014-12-03):
小弟最近刚接触笔记本维修时间不长,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接到一台B460  没有待机,然后一看R476那个249K的腐蚀了,我就到处找电阻,N个小时,最终找到了一个255K的电阻,换上去好了,亮机,我看了论坛上门有人说直接去掉那两个电阻,我就不能理解了,道理上来说 这个两个电阻是起到分压的作用,19V分压成5V的电压,待机芯片肯定就是需要这个开启信号的,如果说直接去掉了,那就开路了,哪来的电压呢???没有电压自然就没有信号进待机芯片,怎么可能还能产生3V 5V,不能理解,希望在行的大神指点指点小弟,也有人说将249K的那个电阻去掉,然后吧100K的那个电阻换上去做上拉,这样做可以???、  19V直接进13脚(EN0) 不会烧坏芯片????

网友:
b460我都修死2台了。主板又很贵,。郁闷啊。、

网友:
比对 分压就可以了,电压太高了 肯定不行的

网友:
看了两个B460的图   一个没有R476电阻  一个有  但是不在待机芯片那  不知道楼主的图纸是哪个

网友:
哦  不好意思说错了我说的额就是3V 5V芯片的13脚对应的两个分压电阻是R376跟R377

网友:
有 听过 19V 过去也行 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