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35d小修

楼主(2014-12-03):
型号:昂达p35d
问题:不上电
解决方法:摸摸大法,io发烫,更换解决

网友A:
这贴也太简单了吧老大,不带这么玩的!

网友:
有时候触摸法,也很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贴也太简单了吧老大,不带这么玩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2672-1-1.html这个不简单

网友:
跑线也可啊

网友:
不管是用什么方法,能找到故障点并且能修好才是硬到理。

网友:
一般刷膏,手现在都摸的对一般温度没感觉了

网友:
楼主神手一摸就好了。。哈哈,还是运气好。有些IO坏了不发热的摸不出来

网友:
又是IO的问题

网友:
小心摸出高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