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修两台无CPU供电的机器

楼主(2014-12-03):
在发帖子之前,本人先声明,如果不喜欢看过程喜欢看结果的,请你不要再往下看了,因为本人写帖子都很注重过程的,而不是结果,不要看完又说本人写这么多废话,说什么写这么多长篇大论什么什么的,希望你能理解,因为本人分享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谢谢大家,特此声明
今天,修了两台机,都是HM65的
1.先说第一台,此机是神舟A420P_B8B的机器,板号是E450,一接入电流表,待机正常,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45A左右,然后瞬间掉电,即然这样,那只有一个个电感测了,(此过程忽略,因为大家都知道该如何测),最后发现CPU供电芯片没有出来,看来就是就个电压不出而导致的掉电,即然没有电压出来,那就要把它修出来呗,于是打开图纸,发现CPU供电芯片是ISL95831的,记得以前看过月饼老师的一个帖子,就是讲这个芯片的,原帖在这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34710-1-1.html

在月饼老师的帖子里有这样一段话,那就是(据ISL95831的手册,可以把PROG1的电阻拿掉,即可不装CPU而出CPU电压1.1v(VBOOT)),看到这句话,心里有数了,于是就把ISL95831的第24脚这个电阻拆了,拆掉后,奇迹真的出现了,那就是CPU供电真的出来了,而且不掉电了

现在CPU供电出来了,说明CPU供电芯片和上下管等元件都是好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不出CPU供电呢,这就要查时序了,因为本人对HM65以上的时序根本不了解,所以没法下手,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一个人,他就是380076155,这也是他的QQ,网名叫叶紫的,真的很谢谢你兄弟(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在此说了你的QQ),还好有这们朋友帮我,是他给了我一个思路,他说这种情况说明CPU没有发出SVID,所以才会不出CPU供电的,那么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那就是CPU在发出了这个SVID信号去告诉CPU供电芯片,CPU需要多少伏的电压,在CPU供电芯片得到SVID这个信号后,会输出CPU所需的工作电压,那么在什么情况下,CPU才会发出SVID这个信号呢,这就必须要满足条件了,那我们就往前推吧,还好有个时序图(当然也感谢叶紫,这个时序跟你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从下图可以看到,当PCH发出PM_DRAM_PWRGD这个内存供电好信号给CPU后,会再发出H_CPUPWRGD这个非核心供电好信号给CPU,也就是说这两个信号可以说明主板上除CPU供电的所有供电均已正常

当CPU得到此两个信号后,CPU会去调取BIOS,然后再发出SVID这个信号,去告诉CPU供电芯片自己需要多少电压(本人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是不是)

那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过程,那我们就一步步测吧,先来测PM_DRAM_PWRGD这个内存供电好信号,这个经本人测过是有电压1.5V的,也就是说此信号是正常的.然后再来测H_CPUPWRGD这个非核心供电好信号,这个信号我测的电压是为0V的(这肯定是不正常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此电压不正常呢,于是上论坛搜了下导致此信号不出的原因,有四个原因会导致此信号,在此本人也说一下
1.就是主板上有PG不正常,于是就测了下全板的PG,下图就是此板的所有供电PG(当然除了CPU供电的PG),所以这条就可以排除了

2.就是桥的25M时钟,这个我测了一下是有电压的,(因为没有示波器,只能测电压)但本人还不放心,于是换了一个,换过晶振后还是一样
3.就是BIOS了,于是就刷了一个,结果一样
4.最后一条就是PCH本身了,由于上面三个都已排除,所以本人决定换PCH
于是上BGA,取下这个桥后,然后从料板上找了个HM65的PCH,然后把植好球的PCH做了上去,然后再把刚才那个CPU供电芯片被拆的电阻装上,也就是PROG1这个引脚的电阻
做好以上工作后,上CPU和内存,发现电流上到了1.4A左右,看到这个电流就知道CPU供电是一定出来了,后面就不用我说了吧,此机搞定

2.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二台,此机是华硕N55SF的(这个是板号,不知道机型是不是也是这个),此机故障也和上一台一样,也是没有CPU供电,而且CPU供电芯片也是ISL95831的,看来今天运气不错啊,两台机的CPU供电芯片都是一样的,不用说,肯定就是先把PROG1这个引脚的电阻给拆了,拆了此电阻后,发现CPU供电也出来了,心想,真是太巧了,难道又是PCH的问题,由于此机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图,没办法了,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于是还是用刚才那个图纸,依旧测则才的信号 ,由于华硕没有编号,(就算有编号也不知道在哪测那此信号啊)
但是不用怕,本人有办法,心想:既然都是HM65的桥,那么那两个信号肯定也会去到CPU座子吧,CPU座子的坐标也一定是一样的吧,想到这,咱们直接从CPU座引线出来测
先来测内存供电好信号SM_DRAMPWROK,本人测过这个信号是1.5V,正常

然后再测UNCOREPWRGOOD非核心供电好信号,发现此信号的电压为1.05V,也是正常的

既然以上两个电压都出来了,说明PCH是好的,也说是说我们接下来就要刷BIOS了,于是就刷了个BIOS
刷好BIOS后,再装上PROG1这个引脚的电阻,再接入电流表,发现有CPU供电了,后面就不用说了
好了,帖子发到这,在下不自量力,总结了几个不出CPU供电的原因
1.BIOS程序有可能引起不出CPU供电
2.CPU坏也有可能引起不出CPU供电
3.PCH坏或PCH没有满足工作条件
4.就是CPU供电芯片坏或CPU供电芯片没有满足工作条件
最后,还是那句话,如果以上有不对,希望大家指出,再次谢谢叶紫兄弟,谢谢你的理论,我才能修好这两台机,真心谢谢你

补充内容 (2014-12-6 11:57):
导致CPU电压不出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CPU座虚焊

。海绵宝宝。 + 5 赞一个!

网友A:
BIOS引起不出CPU供电  确实有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可以收藏 做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引起不出CPU供电  确实有

是啊,今天我修的就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今天我修的就是啊

我今天修的也是     不过我的放电就好了  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修的也是     不过我的放电就好了  哈

CPU供电不出,能放电放好,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C:
思路清晰,检查细致,图文并茂,容易看懂。H65的桥看来很容易坏哦,学习了。你发帖辛苦了,赞赞!今天加不了分,明天加分给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不出,能放电放好,真是长见识了

CPU供电不出  因为BIOS的原因应该是   CPU供电的开启信号  VR_ON 是EC发出的  EC待机时读取BIOS资料的时候  读取到了有问题的BIOS资料 有可能影响到VR_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清晰,检查细致,图文并茂,容易看懂。H65的桥看来很容易坏哦,学习了。你发帖辛苦了,赞赞!今天加不 ...

先谢谢你了,如果有错请提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不出  因为BIOS的原因应该是   CPU供电的开启信号  VR_ON 是EC发出的  EC待机时读取BIOS资料的时 ...

原来如此,谢谢你的请解

网友D:
一如既往的  评分  赞  收藏  支持楼主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如既往的  评分  赞  收藏  支持楼主 哈哈哈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CPU供电有些不好修,给力呀

网友E:
this topic is helfull!!! thanks you very much!

网友F:
放电 好的有很多。。不出CPU电压 也有很多 主板较多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感谢楼主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G:
能给我这两个信号在CPU座上的位置吗,还是你用假负载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给我这两个信号在CPU座上的位置吗,还是你用假负载测得

我不用假负载的,图纸上有标它们的坐标,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电 好的有很多。。不出CPU电压 也有很多 主板较多

下次一定注意这个问题了,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E:
this topic is helfull!!! thanks you very much!

大哥,我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啊,说中文好不

网友:
不错,留下来做参考

网友H:
cpu没复位放电好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没复位放电好的很多

总之就是不管什么故障,先放电再说,是吧

网友I:
我想问 怎么从 直接从CPU座引线出来测 这个怎么引线的 还有 坐标是怎么看得呢 ? 同学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想问 怎么从 直接从CPU座引线出来测 这个怎么引线的 还有 坐标是怎么看得呢 ? 同学

你自己慢慢研究,这个不好说

网友J:
看你的贴时,正好我也在修一个不出CPU供电的,也是HM65,现在换了试一下,希望结果也和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你的贴时,正好我也在修一个不出CPU供电的,也是HM65,现在换了试一下,希望结果也和你一样

这么巧,祝你好运了

网友K:
H65的桥看来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K:
H65的桥看来很容易坏

不知道啊,不会是通病吧

网友L:
我是来看过程的,维修结果对你老板有好处,你的过程对我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是来看过程的,维修结果对你老板有好处,你的过程对我有好处

谢谢你的支持,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以后还望多多指教啊

网友M:
泉泉的帖子必看,已经成为习惯,希望保持详细的风格,帮助我等小白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M:
泉泉的帖子必看,已经成为习惯,希望保持详细的风格,帮助我等小白学习进步

你也不用发两条这样的评论吧

网友N:
分析得很好啊,有机修进步神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分析得很好啊,有机修进步神速啊

没有啦,这得感谢叶紫兄弟啊

网友O:
不错啊  现在新机器的CPU供电难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错啊  现在新机器的CPU供电难搞啊

是啊,有的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很好,CPU引线出来你用什么线引,要是在旁边就好引,在中间怕不怕会出现和其他脚短路。

网友:
BIOS也会引起不出CPU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P:
换板,哈哈,这不又多了一块料板嘛

原来你是这样修的,你也不查条件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是这样修的,你也不查条件吗

那么累干嘛啊?节约时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P:
那么累干嘛啊?节约时间啊

我服你了,好吧,各人有各人的维修方法

网友Q:
真实靠时序修好   我修的时候没耐心去找测试点 好麻烦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Q:
真实靠时序修好   我修的时候没耐心去找测试点 好麻烦感觉

那你是如何修的,教我一下呗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我服你了,好吧,各人有各人的维修方法

呵呵,关键是还得看时间,我就2个人修,现在机子躺地上的一堆,真心没那么多时间去死磕,是吧?

网友:
楼主在什么地方啊 ,生意那么好,每天几乎都有帖发,我这边想修个机器发个帖都难啊,生意啊

网友R:
请教下楼主,当CPU供电不出来的时候,电压上到0.45A左右,瞬间掉电,这个时候机器会自己反复重启么,并且不能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请教下楼主,当CPU供电不出来的时候,电压上到0.45A左右,瞬间掉电,这个时候机器会自己反复重启么,并且不 ...

在我的印象中,这机好像不会反复重启,,,,,,,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呵呵,关键是还得看时间,我就2个人修,现在机子躺地上的一堆,真心没那么多时间去死磕,是吧?

情有可原,,,,,,,,,,,,

网友:
楼主总结的4条不出CPU供电原因值得珍藏!但最难的还是各种芯片所需的工作条件,这不是统一的!!

网友:
CPU坏导致没有CPU电压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I3以后的机器

网友:
泉哥的帖子营养价值就是高,又学到一些知识

网友:
楼主谢谢分享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过程当然是越详细越好,支持楼主,顶起。。。

网友:
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越来越经典了,上班第一件事就搜你帖子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