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 A2G 卡cf维修一例

楼主(2014-12-03):
型号:映泰NF520 A2G
故障:跑码卡cf

第一感觉是卡外设,换了一片io,无效

第二次下手bios,无效

无奈,加焊桥,无效

碰巧测到了晶振,故障确定,更换后问题解决!

跑码亮机

网友:
如果你经常看帖子,就知道50和CF首先就测量32.768K的晶振。就不会这样折腾了。

网友:
我看了两年的帖子,怎么没有人说跑50和cf是晶振的问题,老郁闷了

网友:
原来晶振可以产生这样的问题的,学到东西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
50 cf是32.768坏

网友A:
32.768 的问题还有45也是,

网友:
跑CF就是CMOS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诊断卡买时应该有代码说明

网友:
一上来就换IO,干桥,真不嫌麻烦

网友:
更换的是25M 晶振吧!2楼说更换32.768肯定错误的

网友:
amd的板晶振坏的多

网友:
754的板就是这个问题了,做完桥把32K吹坏了,就跑CF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 的问题还有45也是,

还有不跑码的也有

网友:
努力赚下载分

网友:
想知道楼主换的哪个晶振,还有这两个晶振各起什么作用

网友:
那32.768的晶振一搬不是一上电就要去量一下吗?

网友:
晶振问题大了不是直接不开机的嘛????更不能跑码了不是哇。。。。
哎,突然发现晶振引出的问题还很多。。。

网友:
检修流程,检查晶振与供电一起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