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飞利浦190vw9显示器开机黑屏。

楼主(2014-12-03):
测on/off为0V。是驱动板问题还是电源板。
黑屏

网友:
电源板是否正常,量电压输出就可以判断

网友:
其他电正常么 12V 5V呢》?你不说怎么帮你。。。。

网友:
没供电如何开启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下载个MCU程序刷上试试!

网友:
黑屏的故障很多,电源、驱动板、屏等等,有故障都有可能造成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