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Q45主板不停的重启求助

楼主(2014-12-03):
联想扬天M6900台机主板L-IQ45主板加电不停地重启,,,,在哪里看到过,有个易损件,,找不到了,求助大神们。

网友:
换个硬盘和电源没……

网友:
把电源换过了,外设全部去掉,主板拿出来单修,就接一电源,,,,,启动几秒,,,,停了,,,,有启动几秒,反复。

网友:
按掉电的思路修。好像是这 样。  明显是短路了嘛,兄弟

网友:
IO芯片有问题。

网友(2015-01-02):
我也有一块这个型号的主板,一上电就自动触发,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刷过bios了还是一样

网友:
先换个IO试试,遇到过同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