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T-UD3L没声音

楼主(2014-12-04):
手里有块 GA-EP43T-UD3L 故障时没声音客户说前置有声音,重装系统 换声卡芯片也没用,芯片是 ALC888 换了三四个了 还是不行,奇怪的是 只要一碰这个芯片的 第四十脚就会认到耳机那些,然后就有声音了,这个叫有2v的参考电压,连着一电阻,电阻另一边接地,当初就是摸到这个电阻就有声音的,  哪位大神知道 这是什么情况吗?

补充内容 (2014-12-4 17:19):
OK 了 是那个电阻有问题的,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阻虚焊或者是电阻损坏了

网友:
芯片问题?
我原来遇到一个板的问题是,声卡坏了,弄张独立声卡,却会拖慢机器速度,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外接个声卡吧

网友:
加焊一下,不行换个声卡芯片试试。

网友:
换点那个电阻,,或者加张外置声卡!!

网友:
你的前置接口有问题。

网友:
前置接口   电阻坏了!!!不出声音很好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