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的固态硬盘

楼主(2014-12-04):
今天新买了个金速128G固态硬盘,做系统时拷贝镜像文件的速度只有80MB---90MB,换以前的旧盘速度可以到1200MB,难道还没有普通盘的速度快?用硬盘检测工具检测读取的速度可以到150MB,现在想不通了是什么道理?请教各位指点。以前帮朋友换过个240G的三星固态硬盘,拷贝镜像文件的速度可高到2000MB以上啊,是不是金速固态硬盘的质量问题?

网友A:
你的 是杂牌SSD 硬盘。。没有缓冲的便宜货。金速 F6

网友:
的确牌子不行

网友:
这个确实不太懂。

网友B:
没用过这种固态硬盘,不过,速度,不应该比机械硬盘慢呀,去保修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 是杂牌SSD 硬盘。。没有缓冲的便宜货。金速 F6

是啊,就是金速F6的,不会是假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种固态硬盘,不过,速度,不应该比机械硬盘慢呀,去保修一下吧。

苦闷啊,商家说只能换同样的硬盘给我,换来的硬盘也是一样的,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吗?自认倒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苦闷啊,商家说只能换同样的硬盘给我,换来的硬盘也是一样的,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吗?自认倒霉了

先换了再说吧,一般来说,都是换一样的,不能换别的品牌。

网友:
4K对齐了么??

网友:
换了个新的回来,苦闷啊,还是一样的问题,弟兄注意了

网友:
还没有用过SSD

网友:
这牌子SSD没见过

网友:
要么假货,要么故障货,要么你的其他硬件设备不行

网友:
假盘我前不久就有一批这样的盘。速度也慢的要命。被我便宜处理了

网友:
我们公司新装的电脑用的都是威刚的SSD,感觉还不错。

网友:
重新买了个金斯顿的固态硬盘装上后速度很快,可以肯定我的这个金速盘是有问题的盘,跟商家联系他们说盘没坏不调,不换,不退,可以肯定我被坑定了,希望朋友们不要上我一样的当了,

网友:
ssd也要看主控和芯片的,金速这种货色.....这个速度是正常的,LZ要么自认倒霉,要么加钱让他给你换个别的

网友:
容量和品牌和型号都有关系 的

网友:
瓶颈是  usb总线

网友C:
不明白,可以讲清楚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可以讲清楚点吗?

你考镜像是从一个设别考到另一个设备,比容说:你从光盘往SSD考镜像,数据要从光盘读出来,通过sata总线到SSD,可以理解成串联关系,你的传输速率不会超过读盘的速度

网友:
4K没对齐吧,还是就是MHDD测试看看速度咋样吧,还有就是看看ACHI有没有打开

网友:
don't understand as well

网友:
和ghost有关系的,恢复镜像的时候,很多情况下都会很慢,比如hp的服务器。

网友(2015-01-06):
是不是你的U盘或硬盘读取慢。。所以SSD 写入也不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