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Z06(Z06MB)暗屏维修

楼主(2014-12-04):
        收到同行拿来一台GateWAYZ笔记本,型号忘记拍了,故障现象是暗屏,机器屏幕是LED的,习惯性地先换了屏试一下,毕竟换屏比较直接和快捷!结果换了个屏,还是出现暗屏,看来问题是在主板上了!于是决定先找图纸,看到板号是DA0Z06MB8D0,刚好存有这款主板的图,先上图,找到主板屏接口的图,发现背光开启是在第13脚,亮度调节是在第14脚

于是在板上测量接口的第13和14脚,发现13脚只有0.889V的电压,14脚有3.3V电压

看来问题出在开启电压不足上,一般屏背光的开启电压需要3V以上,于是查找BL_ON来源,发现BL_ON是由显卡发出,经过电路转换,受控于Q25和Q26,LVDS_BLON控制Q25导通,然后使Q26截止,BL_ON通过R444电阻被+3V上拉为3.3V

由于实际测量时,BL_ON只有0.889V,于是便测量R444两端电压,发现,一端有3.3V,另一端(也就是连接屏接口的第13脚)只有0.889V,用镊子短接电阻,发现屏幕已经亮了,判定为电阻损坏,R444是1K的电阻,于是在料板上拆了一个1K的电阻换上后,两端电压正常

接上液晶屏,正常显示

目前笔记本还处于学习阶段,很多东西还不熟悉,如分析有错误,希望大家勿喷,31期学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过程好详细啊~~请问图是在哪里能下载到呢

网友:
王总很犀利啊

网友A:
这个1K信号电压上拉电阻料板上找不到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飞线连接两端解决故障,只要确保屏接口的第13脚阻值正常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K信号电压上拉电阻料板上找不到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飞线连接两端解决故障,只要确保屏接口的第13脚阻 ...

这个说的对,的确也可以通过飞线解决这种故障。

网友B:
一般我都以为屏暗 是显卡的事。。这种板子电阻坏的很少吧

网友:
好心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把图纸整出来吧

网友:
原来是电阻惹的祸,楼主很快的秒杀了,真心不错啊。

网友:
加油努力,我学了那么久,感觉还很小白啊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背光开启飞线到屏开启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 一般飞线就线  也是可以的

网友:
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只要能解决问题就是高手

网友:
这种板子电阻坏的很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K信号电压上拉电阻料板上找不到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飞线连接两端解决故障,只要确保屏接口的第13脚阻 ...

楼主天天很闲吧 每个帖子都能看见你的回复呵呵

网友:
王版主,没分了 来给你捧个人气。多多加油 这种感故障有图纸就好修 没图纸只有飞线 不过飞线还是有技术的  要不屏会提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1K信号电压上拉电阻料板上找不到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飞线连接两端解决故障,只要确保屏接口的第13脚阻 ...

楼主知道怎么飞线吗?看起来你是很高手的样子的?经常看到你,可否请教下?

网友:
楼主真是幸运一个电阻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都以为屏暗 是显卡的事。。这种板子电阻坏的很少吧

屏暗很多步是显卡事,你新手啊

网友D:
分析的很透彻,简洁扼要,就是这些英文都不熟悉,麻烦
还有就是背光开启 多少V算正常 这个是经验 还是图纸计算滴?是查到上啦电阻了?
小白略过

网友:
楼主细心就是王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知道怎么飞线吗?看起来你是很高手的样子的?经常看到你,可否请教下?

飞线直连连接1K电阻两端就行了,信号工作电流小可以直接用漆包线进行。

网友:
像这种暗屏,外接显示器应该能正常显示吧

网友:
修板心平气和,理论强大,思路清晰。不能盲目下手,修无所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析的很透彻,简洁扼要,就是这些英文都不熟悉,麻烦
还有就是背光开启 多少V算正常 这个是经验 还是图纸 ...

背光开启的电压,在液晶显示器和笔记本上一般都是3.3v

网友:
楼主学习阶段的技术对于初学者强太多  顶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K信号电压上拉电阻料板上找不到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飞线连接两端解决故障,只要确保屏接口的第13脚阻 ...

楼主身份令人好奇

网友:
楼主修机器走的稳扎稳打的路线,向你学习

网友:
暗屏没那么麻烦!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把13和14连起来,就是每次开机白1下屏

网友:
小问题啊。

网友:
BL_ON  背光开启  又学到一个新信号

网友:
开启坏了  还好只是电阻坏了 省事

网友:
找个电压拉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楼主判断的点位很正确,简直是秒杀了!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K信号电压上拉电阻料板上找不到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飞线连接两端解决故障,只要确保屏接口的第13脚阻 ...

个人感觉这里楼主说直接飞线连接电阻两端是不对的,我觉得这个电阻在这里起到限流、隔离的作用,如果直连了会引发不能正常开机,+3V为系统电压是先出来的,EV-LVDS-BLON这是屏供电开启信号是在过了显卡之后才发出的,S3电压出来后此时还没有CPU供电,显卡开启自然没有,Q25截止,Q26导通,+3V对地,应该会掉电吧。  以上为自己分析的,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神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K信号电压上拉电阻料板上找不到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飞线连接两端解决故障,只要确保屏接口的第13脚阻 ...

这个1K电阻是场效应管Q26的D极负载电阻,也是BL_ON信号的上拉电阻,不可短接,否则会烧Q26的。

网友:
厉害哦。。。。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这种故障一般是显卡问题,1K的电阻坏的机率不大。

网友:
是上啦电阻坏了啊~~挺好的~~呵呵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  我就把13.14脚 连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直连连接1K电阻两端就行了,信号工作电流小可以直接用漆包线进行。

你的意思是供电不能用短接代替电阻,但是信号因为电流小,可以用短接来代替。理解的对不?

网友:
要是短接的话,Q26导通没事吗?困了,明天再仔细看大家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直连连接1K电阻两端就行了,信号工作电流小可以直接用漆包线进行。

如果考虑飞线连接电阻两端,直接堆锡不就行了。这回复感觉欠缺实际焊接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