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维修处女行-也就那么回事

楼主(2014-12-04):
   笔记本维修越来越差,三年多点的笔记本就贵了不修,亲啦,才200多点啊,预备改行修手机,平板,笔记本换个屏才赚一张不到,前几天有个客户换个手机屏三星的900元,一查报价450元的屏,有搞头哦,昨天,有个商家送修一个索爱M-900的平板,以前修平板也就换触摸屏,电池什么的部件级的维修,今天来个平板的芯片级维修,试水了。。。。。。
   不开机,拆机,测电池有电,取出主板,上面到时有主板号,度娘没有图纸(笔记本维修的毛病)上恒流源电流0.012A,应该是有待机,按开机键,电流0.125A,应该触发了,测试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电感都有电压,应该完成,不亮屏,从电流判断CPU没工作或工作不全,加焊(热风枪吹,不是上BGA),一样,CPU是全志A23,果断发了一个,热风枪350风速3,取下焊上,开机,电流600多,亮机了,挡LOGO,小意思,双清,再开,进系统,正常使用。
  也没给客户报价,就想试试平板主板维修,收了几十元,保个成本。初步总结:
  1.平板上电没有上电时序,就是一按开机键,电源芯片直接生成各路供电,没有先后顺序,没PG,所以就一条件二芯片三去路,上电就这么简单;
2.平板也没有什么bios过程,CPU条件具备,直接读fiahs,底包,虚拟,引导,固件。
3.平板大都是单面芯片,虽没图没编号,但部件就供电。cpu。wifi,屏IC,内存,flash这几个,好跑线。
    初次维修,浅见,抛砖引玉,笔记本维修的兄弟们,大胆干吧,向手机平板维修进军!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先加焊下,和手机原理 差不多,CPU,电源,自库,储存器,基本就这几个芯片,总有一个出问题,

网友A:
对啊,谁叫笔记本维修没市场了,不要怪我们抢修手机的饭碗了

网友:
现在笔记本和手机、平板都通吃的

网友:
什么赚钱搞什么,不存在抢生意之说吧。

网友:
其实差不多

网友:
平板100多的电流,固件,字库问题比较多

网友:
修板心平气和,理论强大,思路清晰。不能盲目下手,修无所向

网友:
讲的好啊!呵呵呵!

网友:
我也准备转移重点了!
谢谢分享

网友:
看来平板挺好修的

网友:
修平板手机手工太重要了!

网友:
说的在理,说到点上了。

网友:
手机维修,电脑维修,平板维修,只要有电路的,统统杀。

网友B:
修平板 手机 拆机可是一个技术难关

网友:
v  刚拆坏一个5S   ...屏碎了

网友:
拆机器、尤其是未拆过的机器学费交够、下次就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
我就是很担心把屏幕拆坏了

网友:
楼主有没忽悠人啊,??那么简单

网友:
支持楼主,同感,我也转入手机平板维修了,现在是笔记本平板都手机都修,平板手机利润大于笔记本,与时俱进嘛。

网友:
学学学习学习。。士大夫

网友:
通杀。。多项经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谁叫笔记本维修没市场了,不要怪我们抢修手机的饭碗了

然后手机的饭碗也没了  再去抢谁的

网友:
平板比较好修。 最中要的是细心啊!  手工比较重要

网友:
手机,平板虽然线路较笔记本简单,但手工操作要求更高!!!~LZ你是没搞到封胶的手机,搞到之后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平板 手机 拆机可是一个技术难关

确实,小心加小心了。

网友:
你是换个新CPU,还是取上重植珠,焊上的?

网友:
没办法谁叫这世道这样呢

网友(2015-01-10):
现在笔记本真心不好搞

网友:
真给力  现在我也修 开关问题多

网友:
什么挣钱就修什么喽

网友:
平板吗?修的不错

网友:
手机比笔记本好修钱又好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