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台电平板A11不能开机

楼主(2014-12-04):
有一台台电的平板,开机后只是停留在开机第一画面,一直不进系统。
以前曾经遇到过这类情况,就强行刷死机后正常。
现在又出现此情况,想进行强刷机,但是连RE都进不了,无法对系统进行操作。
请问是否有可能是硬件部分问题??

网友:
硬件可能性小

网友:
问题是充电时,按键机器不启动。
而且进不了REC,没法刷机。

网友:
有JTAG接口吗?

网友:
等待决绝中,好了说声

网友:
没有JTAG接口。

网友:
先刷机试试

网友A:
主控是什么芯片,带外接电源吗?如果带独立5V电源供电的,主控室R29的我有个救砖的方法可以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是什么芯片,带外接电源吗?如果带独立5V电源供电的,主控室R29的我有个救砖的方法可以给你

我回去查查。先谢谢了~!

网友(2015-01-11):
主控芯片问题?

网友:
http://www.teclast.com/tools/pad/pad.php到这里去下载固件,线刷得,不需要进recovery,下载解压后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