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V2 开机显示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楼主(2014-12-04):
主板:华硕 P5g41t-m LV2    cpu:E3300
接到一块这样的主板,开始故障是开机就卡LOGO,按任何都没有反应!刷bios后不卡logo,又检测不过去le !
键盘灯不亮,主板放电无效
如果有同学碰到一样的问题;麻烦指点下!

网友:
测USB供电是否正常,对数据线打值,检测USB过流检测电路,如果都正常就是南桥了!

网友:
内存有问题,又碰到黑内存了

网友:
这个华硕P5G41毛病很多啊,同意3楼,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此类故障,但是不是华硕这一款当时直接换板了没有来得及修,期待楼主的维修结果,祝你好运!!!

网友:
换内存拆声卡看看

网友A:
USB 数据线打值是否OK

网友:
同学爆菊你的哦。。。接口电路维修有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数据线打值是否OK

绝对正确,38百分之百是当USB

网友:
USB打值500多;供电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 数据线打值是否OK

USB打值500多;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打值500多;供电都正常!

USB _OC#  正常?

网友:
有一个铭瑄的G41板子,也是档LOGO,代码38过不去。难修啊。

网友:
822排阻检查一下吧!不行换南桥。

网友:
google 打 asus p5p41d 開機卡38維修~~
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