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6mm钢网 是否一定要选择0.76mm锡珠

楼主(2014-12-04):
新手想咨询下0.76mm钢网是否一定要选择0.76mm的锡珠 钢网如图所示
还有锡珠一般选择有铅的还是无铅的啊!新手刚开始学习,希望达人指导 谢谢

网友:
这么大的锡珠。。。钢网标多少肯定是多少了

网友:
但是我用游标卡尺测量锡珠好像是0.5mm所以不知道买那种锡珠了

网友:
随便啊   标准写的0.7的肯定是上0.7的  但是你上0.6的也没事的   有些网故意做大一点点 好直球 锡珠别太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