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

楼主(2014-12-04):
用可调电源  开机  用电流1.2V    到这里电流不动了  也没有显示

网友:
然后呢,你的维修思路呢?

网友:
复位有木有。。

网友:
电压应该出来完了

网友:
看看过内存没有

网友:
友良啊  我跟你说啊 这个是不跑U啊

网友:
先刷BIOS,刷了不行应该是桥或者PG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