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机器 暗屏不用飞线 解决了 高手别来 献丑了

楼主(2014-12-04):
学完回到家里,搞了两台台式机都是朋友的,都是系统问题那就不说了。。。。。接到一台笔记本 拿到手上一看 *脏话* 一代的内存实在不想修没办法
管他三七二十一 加电看问题再说 上电发现是暗屏     暗屏好修啊 记得老师说过 高压部分的问题 因为没灯管和高压板 没法代换 所以就先查了供电 开启信号 从屏供电给它飞一个 开启吧 修是肯定能修好 思路有了 开始拆机 拆开后 准备加点测发现高压板供电有19V开启只有1.5V 后来整理了一下 把c壳给仍一边了 再加电测 发现开启变成5V了 屏也亮了 以为屏显接触不好 亮了就懒得管了 也没怎么想那个开启信号只有1.3V的问题 结果发现装上故障又重现了 装了半天 又得拆 拆开后又亮了 这个时候测 高压的供电19V 开启 5V 然后又装上 装上还是不亮 反反复复 了n次 就想知道问题到底在哪里 想的鬼的通 装上就不亮拆开就亮
后来仔细检查发现 屏轴的个小角落里面有一个屏保的开关弯了弹不起来了
当它处于闭合状态时 高压开启就只有1.3V 断开是 开启就有5V 后来索性就直接用手术刀给他 割断了
再装上就好了
维修到此就结束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 这个问题虽然很好修 但也总结出一个经验 拿到机器首先观察有没有明显损坏的地方 不要急着修 ,有些小故障就因为一些人的忽视 ,慢慢给整大了 小编这次又粗心了

再装上就好了

维修到此就结束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 这个问题虽然很好修 但也总结出一个经验 拿到机器首先观察有没有明显损坏的地方 不要急着修 ,有些小故障就因为一些人的忽视 ,慢慢给整大了 小编这次又粗心了

网友:
我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你的文字看完了,但你的图片都没看到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