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到了0.655A,下一步我该做什么?

楼主(2014-12-04):
这是我之前的求助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2436-1-1.html
跟新一下最近的测试结果。
我买的可调电源今天刚到,马上测试一下电流情况,待机0.009,正常。不知道为什么不断的变化到0.013之间,难到待机部分有不稳定的地方?
按一下开关,电源先跳变到0.066,再到0.386 ,好家伙CPU工作了,再到0.655不走了。
把内存取了,电流跳变到0.618,反复测了几次这样,说明内在已经工作了。
结我没有用可调电源之前测阻值卡的判断一样。
此机的情况是开机不显,我之前的测试是:南桥已经发出PLTRST#和PCIRST#,北桥收到了南北的复位并发出H_RESET#给CPU,时钟芯片也发了3.3V的信号给CPU,CPU供电正常,内存供正常。
电流到了这个0.655A大概到了那个地方,还望高手指点一下。

我测得没有+LCDVDD,北桥也没有发出控制其产生的信号GMCH_ENVD,wnat should i do next step?
希望大侠们惜赐教!

网友:
看电流情应该是没过内存。你可以刷个BIOS看下。

网友:
你试试换个内存  不行刷BIOS

网友:
测PG出来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