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奇葩的PM45短路你见过吗?

楼主(2014-12-04):
接到一台方正S410IG,故障为开机无显,电流上到0.3A左右就没反应了。拆机,测量各个电感,发现内存供电PL8没有1.8V,芯片为SC486。测芯片各个工作条件,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异常,直接换了一个,还是不出1.8V。唉,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慢慢查吧。

图纸,断开PL8电感后级的PJ16PL81.8v有了,确认是1.8v的后级有短路了,好,烧鸡大法!可调调到1.8v,结果烧了了半天,没有一个发热的元件,这下更难受了,再看图纸,1.8主要去了北桥和显卡两部分,然后就觉得整个世界都不好了。。。。。。

1.8V给显卡供电的部分,在经过一个名为Q8的管子之后重命名为FBVDDQ,测Q8D极也是对地短路的,S极是有阻值的,我觉得可以暂且排除显卡短路的可能性了,很纠结了,真的不想搞这个北桥,换一个很麻烦的,而且,假如换了还是这德行呢?
就在纠结时,忽然发现北桥芯片上面的一个电容颜色略显异常,突发奇想,会不会是北桥上面的某个电容坏了呢?换这个简单啊,动手,之后用表一打,啊哈,不短路了,加电,亮机!差点一咬牙一跺脚就换北桥了,换好了机器肯定是修复了,但是,那得费多大功夫啊?这样多轻松啊,呵呵
看图,就是用红色箭头指向的那个电容短路了!
各位看官觉得这个短路还算是比较少见的麻烦给加点下载分啊!谢谢!!

网友:
确实这种比较少哈..也许是你运气好..有些就真是北桥内部坏了..这种就只能是换一片了.

网友A:
LZ中奖了,很少遇见这种情况的

网友:
太神奇了吧 真是没有碰到过这么便宜的事儿

网友:
修板心平气和,理论强大,思路清晰。不能盲目下手,修无所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中奖了,很少遇见这种情况的

运气的确好了点,呵呵,不过以我个人经验来看,相对显卡、南桥来说,笔记本上北桥坏的的确也比较少,所以,我是尽量不动北桥,以免扩大故障点

网友:
很少遇见.,确实中奖了

网友:
lz 运气真好,这样也能看出来,像我这种色弱的人情何以堪

网友:
见没人帮你加分,就果断地送了,你运气忒好

网友:
还从没考虑过桥上的电容会短路的!学习了!

网友:
这种应该烧的出来吧

网友:
一般那短路了,直接就拆了桥,没想过电容问题

网友:
这种电容本身阻值不就是对地的嘛?

网友:
北桥上电容短路确实没注意过,我都是直接换北桥

网友:
北桥上电容坏少见。我也经常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呵呵

网友:
哈哈,自能说运气好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以往我在测量桥的时候只要是上面有电容短路  此桥必换。

网友:
呵呵,的确少见啊

网友:
运气好算是老三,分析第一,观察第二。没有技术就会错过机会,错过机会就是没有运气。

网友:
Lz观察仔细啊

网友:
意外收获哦

网友:
厉害这都能发现

网友:
真的 没有碰到过

网友:
我修过一片显卡供电短路 显卡芯片上有个电容发黑拆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