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按开关电流只到达0.13A左右就不动了

楼主(2014-12-04):
联想G360按开关电流只到达0.13A左右就不动了,拆下CMOS电池量有2.6V左右电压,内阻也正常,放一边不管。用二极管档量各个电感对地的压降,没发现短路,这就放心的上电了。只有0.13A的电流说明是缺少电压,按时序来吧,正好图纸里有各供电的表格太方便了:

1、VIN正常
2、+3VRTC,电池放上后测32.768没波没电压,用适配器有波有压差,R335测不到电压 仔细查了下看到有条线路中途腐蚀了,焊好,不用适配器的情况也有32.768的准确波形了。
3、3VPCU EC待机电压,由pu9 rt8206产生,PWM方式,开启信号是3V5V_EN,测量电压有3.3V正常。
4、5VPCU,由pu9 rt8206产生,PWM方式,开启信号是3V5V_EN,测量电压有5.1V正常。
5、+15V,来源于5VPCU利用DL3下管驱动的方波自举升压产生,实测有12.几V的电压,算正常。

6、LANVCC,正常
7、5V_S5,5VPCU转换成+5VS5,开启信号是S5_ON,正常
8、3V_S5,3VPCU转换成+3VS5,开启信号是S5_ON,正常
9、5VSUS,5VPCU转换而来,开启信号是SUSON通过高低高转换,测量无电压,按开关也没用,EC没发出高电平的SUSON;
10、3VSUS,3VPCU转换而来,开启信号是SUSON通过高低高转换,测量无电压,按开关也没用,EC没发出高电平的SUSON;
11、1.5VSUS内存供电 由PU8 RT8207产生,PWM方式,开启信号是S5也是SUSON,测量SUSON对地没有短路的情况飞线取电于+3vs5,因为这个也是按下开关才出的3.3V电(我舍不得换EC,如果这样能用的话就将就用着), 接上后上电,测量第9、10、11项都有电压出来了。不过电流也还是在0.13A左右。看来后面还有电压缺少的。
12、0.75VSMDDR_VTERM也是内存的一个供电:+0.75V_DDR_VTT,由PU8 RT8207的第2脚产生,线性电压,查了下数据手册这个电压是由S3控制,S3又受控于MAINON,原来EC也没有按正常发出MAINON高电平信号所以后面的电压都没有出来,又是不想换EC直接飞线并联于S5 ,上电再测试,电流一路狂飙1.几A,显示器亮了,也就是说后面的电压都正常出来了,也不一一测量了,希望对大家以后修到时有点参考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附上电路图点位图和提取的BIOS:

广州迅芯科技 -1 资料是好,只是害我扣了15下载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不知道啥问题没去修了

网友:
LZ功力强劲。这样修电压不是提前就出来了?怕不稳定。

网友:
怎么下不来

网友:
这是什么板

网友:
为什么不换EC啊

网友:
我想等下次返修的时候再换,现在能用就用着先......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牛!

网友A:
很好,看完了,你的BIOS资料是不是焊出BIOS然偶读的啊?还是直接在线刷啊?

网友:
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看完了,你的BIOS资料是不是焊出BIOS然偶读的啊?还是直接在线刷啊?

风枪吹下来用希尔特编程器读取

网友(2015-11-22):
看来楼主的技术还是很到家的 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好技术,我现在修到台电流跑1.4不亮机,无头绪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这个板子的问题太多了  容易返修  返修时是其他问题

网友(2015-12-27):
好经验学习了 楼主好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