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 新手 请问EC下的32.768晶振 一脚波形正常,另一脚没波形 算正常吗

楼主(2014-12-04):
本人 新手 请问EC下的32.768晶振 一脚波形正常,另一脚没波形 算正常吗

网友:
这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肯定不正常,换个晶振试试,不行就换IO

网友:
如果一脚有波形另一脚无是不是你没测到啊?我感觉还是你没测对

网友A:
哈哈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是正常的  你没测到

网友:
楼上的各位仁兄就不要乱猜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是正常的  你没测到

没听明白 正常就是 一脚有 另一脚没?没测到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是没有 是你没抓到

网友A:
你以为随便一抓就成啦  慢慢研究吧有示波器是你学习的好帮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随便一抓就成啦  慢慢研究吧有示波器是你学习的好帮手

怎么 两脚抓波方法还不一样?

网友:
在一些机型上是正常哦!这个我也碰到过!用波波一脚有波一脚测不到,其实也不用这个纠结是吧,它正常了才去读程序嘛,是吧,直接测EC ROOM脚就能很好的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