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G460怎么没有bios里没有USB hdd???急需!!!

楼主(2014-12-04):
笔记本G460怎么没有bios里没有USB hdd???急需!!!
昨晚给联想G460笔记本装系统!结果设置bios里的优盘启动项是没有USB hdd选项啊!只有SATA HDD和SATA ODD还有一个什么,有图为证!亲们,帮帮忙啦!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Downloads\3

网友:
笔记本G460怎么没有bios里没有USB启动设置

网友:
没有就把硬盘取下来GO个系统啊

网友:
在CONFIGURATION项里看看有没USB 支持项,

网友:
我想说:笔记本G460为什么没有bios里没有USB 选项?

网友:
G460不是很特殊的什么本本,U盘一般能找到的。BIOS里找不到的话,恢复出厂设置试试。换个U盘试试。

网友:
F12快捷启动项里没有?

网友:
BOOT选项下按F6看看,USB接口不好用,挑U盘

网友:
还有这事百度一下  f12没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