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0G键不能用

楼主(2014-12-04):
收到一台宏基4740G,客户说键盘不能开机测试确实一个键也用不了跟客户说要留下来修。拆机量键盘接口对址阻值第十针和其他阻值不一样以为是EC坏了进了两个EC换上去通电指示灯一直闪不能开机,换上原来的又正常了,重新进新键盘换上去键盘还是不能使用望有这个机的朋友帮我量一下对地阻值或提供点解决思路万分感激

网友:
前换的两个EC应该是EC问题后来又换一个新EC可以开机问题还是一样,有一个特点就键盘口第十针的对地阻值始终比别的要底十几欧

网友A:
呵呵功夫不负有心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功夫不负有心已解决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这也遇到了 一样的问题

网友:
I/O换吧....

网友A(2015-01-03):
上家把键盘排线卡子搞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把键盘排线卡子搞反了

人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把键盘排线卡子搞反了

还有这种人才呀!!

网友:
修机子还得多检查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