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苹果MC007显示器成这样了,能修吗

楼主(2014-12-04):
就上边一条正常,下边是竖道 。是那坏了啊,没修过

网友A:
这个样子多半是屏坏,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样子多半是屏坏,修不了

客户说这种现象好过几天又这样了

网友:
一般是屏坏了   不过不好搞

网友:
换屏的主控芯片试试,不行就没的搞了

网友:
我这搞好有一个三星显示器跟你这个故障差不多一样,过几分钟中显示器正常了,程序刷过一样,准备修屏中.........

网友:
这个百分之百是屏坏了,,,好你修不了,,除非你有压屏的设备

网友B:
有可能是屏线掉了

网友:
这个一般都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屏线掉了

重插了,不行。放弃了 估计得压线了  里面布局做工照iphone差远了,接口都是胶带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