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独显拿来开机1·2电流 拆开待机都没了 有图

楼主(2014-12-04):
这是咋回事啊 楼主是新手求助 啊

网友A:
待机没有测量保隔过了没,3V5V有没有啊

网友B:
有少数本本接稳压电源待机是0.000,但是能触发上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少数本本接稳压电源待机是0.000,但是能触发上电的。

你说的是高端机吧……

网友:
隔离保护没过

网友:
新本的待机不好说  不一定会自己动上电的。
在量下公共点电压

网友:
看你配备挺好的,测一下公共点电压再说吧。请用联想专用头

网友C:
还是先看看公共点吧!,从公共点入手!

网友:
可能短路了

网友:
新机器,不 一定会出待机的,但是可以正常加电

网友:
仔细看看 有没有碰掉小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先看看公共点吧!,从公共点入手!

公共点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没有测量保隔过了没,3V5V有没有啊

没有3  5v啊

网友D:
把图纸传一份上来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图纸传一份上来研究一下

我也正找着图纸里

网友:
找图纸看一看吧,不然不好说

网友:
先把3V5V修出来

网友:
换个保险就有待机了   但现在电流1·2还是不亮  楼主还在修这个机器中。。。

网友:
公共点没点先看下那2个场管有没有同或者看下G级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这机器摔过吧。

网友:
没有过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