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集显改独显

楼主(2014-12-04):
联想G470双显卡  装 集显就蓝屏 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情况 或者告诉小弟怎么把集显给去掉

网友:
换CPU试试看看。

网友:
看看BIOS里有没有设置

网友:
用集显就不会蓝 了,你在BIOS里把独显禁用了吧

网友:
看看官方有无发布新的BIOS可以解决这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