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昭阳E47A白屏!已解决

楼主(2014-12-04):
   E47A开机白屏,一会又有显示分屏,换屏换屏线吹显卡都没用,测屏电压,有20V,3.3V要一会才慢慢升起,看来问题在这里了,拆开换了2个3.3V电压开启管,也不行,看图纸,发现Q2的第三脚相连的330K电阻另一边没有15V导致Q2无法开启Q1的LCDVCC供电。查线路,原来是断线了,位置在CPU风扇下面,由于灰尘太多腐蚀短线了!简单了直接在下面同线路接15V上来OK

网友:
3.3V要一会才慢慢升起?????

网友:
看来LZ也是细心之人6

网友:
修个差不多的 也是断线

网友A:
既然无法开启Q1,那为何还有3.3V慢慢升起?不解!

网友:
昨天遇到个暗屏的,测了下,是屏线断了,飞了两根线好了,一个pwm一个en,本来飞一根就可以了,不过不太明白那个中造成的,就一起飞了,有明白的解释下

网友B:
嘿嘿 这本我修了两个啦。一个还不是白屏 。用着用着会多分屏,结果是 屏供电 控制12V没了。

网友C:
Q1没有开启,也会分屏吗???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吗!

网友D:
分屏的怎么搞   有修出来吗 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无法开启Q1,那为何还有3.3V慢慢升起?不解!

我想,因为还有Q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 这本我修了两个啦。一个还不是白屏 。用着用着会多分屏,结果是 屏供电 控制12V没了。

我的也会分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没有开启,也会分屏吗???

会,开始白屏,一会就有显示分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屏的怎么搞   有修出来吗 指导下

修好白屏就不会分屏了

网友:
LCDVDD电压不满足

网友:
想说,楼猪 好厉害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没有开启,也会分屏吗???

会的 ,这个本的问题楼主说了
Q1的开启有问题,12V时有时无。而相对的 屏供电也时有时无,当屏供电在2V左右的话 就会出现分屏啦。而这个分屏出现的话 和显卡分屏不一样的 ,
供电分屏 时数标是不会动的。

网友:
拿出来分享,还有图,很好,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