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修创维42寸开机亮一下灭故障

楼主(2014-12-04):
今天早上,2个美眉抬来一台42寸创维电视,外观很新,说是不开机,根据定价表260大洋,由于2位美眉等着取,没有机会照相。上电后,开机灯亮一下就灭,心想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先测电源板,发现5V,12V,24V都正常,驱动板没工作,逻辑板没反应;开机按键正常,无短路。
怀疑驱动板有问题,将板取下进行仔细检查,没有发现损坏的电容和二三极管,心想不会吧……。
无意中发现USB接口内的塑料没了,里边的铁腿踢到了外壳上,哈哈,罪魁祸首在这里,将里边的腿给踢回,上电试机,OK。
将这个USB接口用热熔胶封死(此机还有1个USB,不影响使用),接着,收费,交工。

将维修经验与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也能经常遇到这样的好事。

网友:
这钱挣得绝了

网友A:
修过台式机板子USB口塑胶脱了脚粘在一起引起掉电的,电视板上也有这种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台式机板子USB口塑胶脱了脚粘在一起引起掉电的,电视板上也有这种事哈,

对阿,开始没注意,发现时进行修正,短路被保护了

网友:
"无意中发现USB接口内的塑料没了",随手捞到金子了。

网友:
就是usb接口短路吗,

网友B:
晕啊,美眉没说什么吗?按你这么说应该很快就处理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啊,美眉没说什么吗?按你这么说应该很快就处理好的

明码标价42寸260大洋,原修就修不原修就算。这个开始以为是别的地方短路,查了半个多小时阿

网友C:
为什么这种好事轮不到我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这种好事轮不到我来

因为有更大的元宝在前边等着你捡

网友D:
哈哈!楼主外观检查也很重要啊。估计美眉插的太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楼主外观检查也很重要啊。估计美眉插的太猛了。

你的回复太有创意啦,你所想不一定是现实,女人一般比较温柔,很可能 是小屁孩搞坏的

网友:
那就说明5V有短路对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