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大家看看这个显示频怎么回事 海信的

楼主(2014-12-04):
屏线没事 ,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A:
这屏是不是进水了,感觉有水珠在里边.这个是不是设置成纵屏了,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像是屏坏了

网友:
  进系统调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
应当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屏是不是进水了,感觉有水珠在里边.这个是不是设置成纵屏了,重新设置一下

哥  看重点  照片是横着的    不是横竖问题 是有暗线 没看到吗

网友:
看ISEN那个地方

网友:
用万能驱动板代替试试。

网友:
我怎么感觉像  CPU内核的问题  你加焊一下 或者植株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