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C600D 怪问题 高手进来一下

楼主(2014-12-04):
手上一台东芝C600D(板载AMD)客户拿来是开机不显示 电流只跑到1.6几,风扇什么都能转 所有电压都正常。刷过BIOS 换过51123 最后换个IO芯片好了。可现在能显示了开机屏幕只显示 pIease Prees the power Button And Change the RAM to another Dimm 。键盘任何键都不能用。BIOS我刷它原来还是一样 内存换过。硬盘装不装都一样。亲兄弟们可有碰到这问题啊。

处理好了:两个内存槽来回安装几次就好了

网友A:
1.6几电流换51123有点不解,这提示是--请按电源按钮,更改到另一个DIMM内存
换BIOS本体刷。CPU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几电流换51123有点不解,这提示是--请按电源按钮,更改到另一个DIMM内存
换BIOS本体刷。CPU容易虚焊

我也不觉得怪怪的 可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我无法理解

网友B:
呵呵 很明显 让你换另一个人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很明显 让你换另一个人插槽。。。。。。。。。。。。。。。。。

开始换了没用  来回换好几次才行

网友:
为什么楼主会换51123呢,,而且IO怎么会不开机,电压都有了,我这有一个600d 跳变几次到1.2几 不懂,北桥 BIOS都搞了,还是不行,电压全有。CPU不是半载的。

网友:
600C略恶心啊

网友:
1.6几换ec有点不解

网友:
zhu装几下内存就好了。这么简单

网友:
楼主是焊IO好的还是加焊内存槽啊

网友:
机器 还挺挑内存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我们前几天修了一个hp511,修好后竟然报什么焊盘虚焊了,后来换了芯片就好了。  还是得懂一点英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