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30不充电

楼主(2014-12-04):
DELL D430不充电。。 本来以为是电池坏了 在淘宝订了一个电池回来 还是不充电 原装充电器也换过了 难道是主板问题吗、、
不充电

网友:
看一看充电芯片的条件都具备不啊

网友:
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难搞哦

网友:
那就直接换主板嘛,这个老机器估计便宜得吓人,不过你可以跟一下充电器检测那根线

网友:
你看下充电芯片条件吧

网友:
一般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咯

网友:
检查一下充,放电电路吧。单独用适配器或电池都能正常开机吧?

网友:
主要查看一下充电电路

网友:
要用原装电源的啊

网友:
充电芯片条件吧

网友:
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晕,我的是d820,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