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ED32F1100CF液晶电视三合一板无背光

楼主(2014-12-04):
一台康佳LED32F1100CF开机指示灯不亮,无背光.此机为(35017517)三合一板,电源块是6755W 背光控制为OCP8121,测量12VSB正常 100V输出只有21V,断开100V负载依旧只有21V 电源部分无明显损坏  望大师指点

网友:
这是原理图

网友:
12VSB正常!没有100v。检查电容CW963和整流电路看看?

网友:
杏仁  值得学习

网友(2015-08-01):
我遇到一台又背光无图像

网友:
100V,背光电源?

网友:
楼主机子修好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故障,想知道楼主最后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2015-09-21):
楼主弄好了吗,我接修一台康佳的,12VSB只有7V,VBL只有82V,反馈也换了半天没搞好

网友A(2016-05-05):
OCP8121 3脚低电平 引起的不升压 重写数据

网友:
搞好了吗,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6-07-08):
引用 网友A:
OCP8121 3脚低电平 引起的不升压 重写数据

大师 刷程序解决没有?

网友(2017-01-14):
我的也一样,要刷什么样的数据?

网友:
下来试试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不好查

网友:
特别支持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