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大法烧好的SONY机,板号:DAOHK8MB6E0

楼主(2014-12-04):
机器型号:SONY SVF14217SGW板号:DAOHK8MB6E0

客户把机器拿过来说不开机,插上电流表没反应,跟客户报价,把客户打发走了。
正好有空就拆开看看吧,拆开后发现机器是广达代工的(看来应该没什么难修),机器没有从别的地方修过,看来还是一修机呀,好废话不多说,来看看什么问题吧,在论坛找了一个图纸(需要的可以下载) SONY

网友A:
没有什么IC坏吗?直接烧鸡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IC坏吗?直接烧鸡就好了吗?

应该是有东西坏的,我懒的去查了,应该是什么东西烧断路了。

网友:
烧机快稳准狠

网友:
呵呵,这样也行

网友:
最后查出来是什么坏了啊

网友:
厉害 高手诶   像前辈学习

网友:
你这真叫烧机

网友:
不是吧,这样就好啦?

网友:
应该是小电容直接烧断了吧

网友:
肯定是哪个小零件直接烧断路了。这样直接好了。高兴呀

网友:
没有搞懂到时是哪里问题,烧机烧的就好了,晕,返修吧

网友:
什么坏了都不知道。还好了

网友:
哈哈~隔保故障就是在捡钱啊~~

网友:
不错,有钱拿了捧场了

网友:
先打阻值,找到故障地点,确定是短路

网友B:
我也遇到一台同样故障,同样板号的索尼,烧到电流0.3就断了,估计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一台同样故障,同样板号的索尼,烧到电流0.3就断了,估计是通病了

今天刚修好的

网友:
这个还是挺好修的,索尼怎么用广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