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大法修Acer 宏碁 5670公共点大短路

楼主(2014-12-04):
烧机大法修Acer 宏碁 5670公共点大短路
用客户自带的适配器插上,适配器上的灯一暗一暗的以前没见过,用可调电源插上显示5A电流电压降到6V左右,有股气味出来没发现有烟,马上关电。
把主板拆下来,好大的一块板目测没看见有哪里烧黑的,顺着电源头进来 到PD6摸着很烫,拆下来量正常,可能因为电流大造成发热厉害,管子并没坏又装回去。过了PD6就输出VA2,VA2来到PQ27 拆下量管子是好的,电路板上的5678脚对地不短路,123脚对地短路也就是VIN公共点大短路,上电测4脚有27V,足够PQ27完全导通了。公共点去的地方这么多,要找出哪个东西短路真是如同大海捞针,这时烧机大法就派上用场了。可调电源调到19V,电流先调到1A,月饼老师上课展示的工具我都照做了,可调电源输出线上做了开关、有鳄鱼夹、废弃的表笔线两头都焊上了针方便点击线路,一头夹住地,一头点在PQ27的123脚,电流满1A,一个手就各个地方摸,看看哪里发烫,主板正反两面都摸了遍,没什么感觉,可能电流小了感觉不到,电流调到2A,最后发现PC191烫手得厉害, 是一个10UF 25V 1210封装的大帖片电容, 更换后VIN公共点就不短路了,上电按开关电流稳步走到1.几A左右屏亮了,装上硬盘能进入系统了。修复

好了,还是国际惯例上电路图,提取BIOS

U36 24LC08.zip (272 Bytes, 下载次数: 7)

网友:
楼主的杀机打法很好用啊

网友:
修板心平气和,理论强大,思路清晰。不能盲目下手,修无所向

网友:
强,烧鸡大发威武

网友:
之前 烧了个  结果电源 给陪葬 了

网友:
烧得一手好机

网友:
烧鸡大法。新手必会

网友:
楼主是一烧一个准啊

网友:
PQ27的4脚有27V???

网友:
靠!楼主这烧鸡钢钢地!!

网友:
公共点短路  烧鸡 大法   很好用的 要是烧不出就难弄了

网友:
我也和你一样有点迷糊,表上的读数就是27V

网友:
新手求教了!!

网友:
烧鸡大法就是要注意别烧坏了 其他部件  不然故障扩大就不好搞了

网友(2015-05-21):
PQ27在这里应该是个P沟道MOS管,根据内部晶体二极管正负极标识方向可以得知,如果4脚为27V的话,本身是不能完全导通的。

网友: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简直没思路啊,老大厉害

网友:
是19V虑波电容击穿了吧。
阻值是多少?为什么我老是烧不出来。
我都是一个一个的拆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给力啊

网友:
技术过硬 思路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