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宏基4741G I5独显4显存BIOS

楼主(2014-12-04):
自已备份出来的,绝对好的,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现在将开始下载“DAZQSAMB6F1.zip”

网友(2017-07-02):
今天我也修到了一台 宏基4741G I5 430M GT420M独显 板号09920-3 JE40-CP,故障是开机显示LOGO以后屏幕就灰屏进不了系统,只有背光亮着没有图像一直停在这里,进BIOS去调硬盘启动或者U盘启动或者光驱启动都不行更不用说安装系统了,很奇怪。这个现象让人想到可以外设有什么东西坏了卡着,一个一个拆外设当拆键盘后可以进系统,原来是键盘坏了换一个键盘就OK了。由于这机子BIOS难找所以备份了南桥BIOS  4M上来共享。

宏基4741G I5 430M GT420M独显 板号09920-3 JE40-CP MB 南桥BIOS 2010.9.21 V1.25 4M.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