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楼主(2014-12-04):
显卡花屏刷bios好的多吗

网友:
很少很少

网友:
应该没关系吧 ,就算有都很少 , 先要看是独显还是集显,如果是集显换个内存就好了,独显说明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显示芯片和显存坏了都有可能花屏的。

网友:
怎么个花,上个图,大家好帮您分析。

网友:
显卡花屏一般都是显存,GPU,以及显存周边断线...是显卡的最常见故障...
不是刷BIOS的问题,除非超频了...

网友:
那样的机会是渺茫的    还不如BGA显卡

网友:
花屏GPU挂的几率更大吧应该

网友:
花屏跟BIOS的关系不大

网友:
不是人为刷进去造成的花屏 很少

网友:
花屏一般都是主心虚焊  可以加焊显卡 试试看

网友:
怎么个花,上个图,大家好帮您分析

网友(2015-01-03):
加焊gpu更花了,几片都一样

网友:
gpu傍边的小电容电阻怎么样了,测下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GPU空焊,显存故障

网友:
有软件检测吧

网友:
很少一般是主芯片有问题的多

网友:
显存不坏吗

网友:
电容没鼓吗?没鼓就加焊GPU吧。

网友(2015-02-28):
GPU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花屏跟bios猫球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