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不识别SATA硬盘

楼主(2014-12-04):
联想G41M3 ,主板可开机,不识别SATA硬盘,测四个帖片电容阻值在300多,应该属于正常。请问还有什么会引起不识别SATA?

网友:
南桥有问题,可能空焊了,压压桥看认得到SATA硬盘不,如果认到了,就加焊南桥,如果还不认SATA硬盘,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A:
SATA模块供电和时钟不正常,南桥坏都导致不认硬盘。

网友B:
看看是不是bios设置是不是关了   如果开着就是南桥坏了!!换南桥吧 !!

网友:
先BIOS 后查线路有没有断,再查南桥

网友:
SATA接口电路看看

网友:
好多的问题呢啊

网友:
换个sata接口试试呐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TA模块供电和时钟不正常,南桥坏都导致不认硬盘。

测103排阻电压正常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TA模块供电和时钟不正常,南桥坏都导致不认硬盘。

SATA模块的电压正常,时钟我回去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bios设置是不是关了   如果开着就是南桥坏了!!换南桥吧 !!

bios设置确认是开启的。

网友:
桥内部SATA控制器坏了

网友:
换个纽扣电池试试啊,别动不动就干桥啊

网友:
查Sata 模块 条件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多是桥坏了 GB的桥坏的多

网友:
上拉电阻正不正常?

网友:
这板子南桥爱坏。修到好几块,要不就卡LOGO,要不就USB不能用。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南桥挂了   电源有问题  都可能影响

网友:
   还有些BIOS关了  或者bios坏的也要影响

网友:
估计是GB有问题。经常碰见GB问题导致USB不能用的。而且GB烫手。你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