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 L222WA 显示器花屏 求助

楼主(2014-12-04):
显示器   花屏  一开始以为 屏线问题  然后换了一根屏线上去  开始 用着还好好的  不到一个小时  又 花屏了   这怎么整 ?

网友:
重新刷程序。不然用万能驱动板代替。

网友:
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   花屏你给我们找个照片 看看  你就说花屏 不知道 你所得说的花屏   什么样子 不好给你判断
MCU花屏   我认为 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又插屏线没 可能屏上接口不良

网友:
联想的一般驱动板爱坏吧

网友:
屏线周围要把它固定好,屏线最好是全新的,贵一点的。

网友:
这种机器屏线坏的较多,清洁屏线时,不要用刀子进行刮,最好用像皮清洁,如果换屏线的话,换好屏线,不要换插 头比较薄的那种。

网友:
屏逻辑电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