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花屏

楼主(2014-12-04):
y470 花屏 求助
求助

网友A:
改成集显的
空明澄澈
请问如何改1直接拆掉独显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集显的
请问如何改1直接拆掉独显吗

网友:
麻烦把好像啊

网友(2016-10-30):
怎么花,,问题说的不仔细

网友:
可以撬电感 和 MOS 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