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待机0.08不触发

楼主(2014-12-04):
手上有台联想B460插电自动触发然后掉电到0.08,然后再触发不起来,按开机键电流0.02,松开后还是0.08,此时测量51123,16脚19V,13脚5。8V,8脚3.3V,17脚5V,1脚和6脚1.6V,3V电感 上有0.3V左右,5V电感上0V,断电后测量3 5V电感对地阻值400左右正常,还有51123有点发烫,换了2个了还是一样,求思路

网友A:
是不是有腐蚀的电阻

网友:
1脚和6脚电压不对

网友:
对地阻值高了

网友:
怎么今天这么多B460呀?

网友:
检查 8  17  的后级

网友:
一脚和六脚电压不正常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说下啊   我这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
赞同!1脚和6脚电压应 为3.3V。

网友:
上下管换没有

网友B:
板层漏电!!这个碰到过

网友:
换 2个  换十个都不行  是后级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腐蚀的电阻

R376腐蚀已经换了

网友:
你是说3V和5V对地阻值高了吗,高了也不正常吗,一般是低了不正常吧

网友:
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层漏电!!这个碰到过

能说祥细点吗,哪个地方漏电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我这有个集显的和你的情况一样!!

网友:
后面有短路的。51123发热。

网友:
后继短路才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