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小白求助,电感前端波形闪动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2-04):
电感前端波形闪动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波形乱跳

网友:
感觉是干扰波

网友A:
没连接好  连好再通电

网友B:
连接好了呀  其他的笔记本电感有的就好 这个不行  这样的问题一般首先考虑什么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连接好  连好再通电

不能把  我量其他的还可以 这个感觉就不行

网友C:
杂波么 还是连接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杂波么 还是连接不好

管子不良或者滤波电容不好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杂波么 还是连接不好

我量其他的都没啥杂波的

网友:
你测量是充电电感?

网友D:
PWM电源电感!没测电感后端是否平滑直流输出波形。前端是高频波形属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M电源电感!没测电感后端是否平滑直流输出波形。前端是高频波形属正常。

电感电压有拉低   3V  5V 电感 电压都偏低了  3V只有2.5  5V只有3.9左右 这样用示波器打出来的波形 能快速半段是什么问题么  谢谢啦 嘿嘿

网友:
上下管 跟芯片吧

网友E:
前端没滤波是这样的,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端没滤波是这样的,正常吧

这个不正常的哦

网友F:
貌似 没有人测前段吧.都是测后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 没有人测前段吧.都是测后端.

.................................................................搞错了把 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好了呀  其他的笔记本电感有的就好 这个不行  这样的问题一般首先考虑什么问题呢

那都不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把  我量其他的还可以 这个感觉就不行

如果机器能正常使用就别纠结于此了

网友:
哪个电感啊  。感觉还不如测电压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