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报警

楼主(2014-12-04):
一开始来的时候 是报警7声  直球北桥 0752001的 好了 装机 用了 个吧月回来了  加焊了一遍 好了  拿走  过了一段时间 又回来了  直接跟客户报换了 修不稳定 换完用了 几个月 回来了  继续 加焊   取走 再次拿回来  晕    就拆机拔下来 直球 再不行不修了。  没想到的是 值完 试机 报4声 内存吗  插拔 再次加电  还报警 7声 于是我再换了个试试 还是一样7声  BGA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换个CPU试试  换完 这下头大  报警 2声 看到 一个帖子说 2声是无内存  怎么换 怎么查 都是两声  就把CPU 换回原来的  我把内存拔掉 也宝两声   装上内存 还是报7声。。。。如果7声是CPU的问题 我也换了  但是换了 一直报两声   可能会想CPU坏了  应该继续查报警两声的问题  但是 用他原来的cpu 我把内存拔掉 也报两声  装上内存 就 报7声  应该内存是过了    想到这里 头大啊  哪位修过这样的问题 帮帮忙 没修到过的 帮我想想 办法 谢谢啦

网友:
之前有个朋友的机子也是开机直接报警,现在还没下文呢,有高人解答吗?

网友:
再换个001试试

网友:
桥没做好吧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芯片不一样吧,芯片有分的

网友:
看电流还靠谱点吧

网友:
有没有看过黄新船的那个神舟I7的文章,

网友:
直接换一个北桥就可以了。

网友:
对在把北桥换一个

网友:
用真的全新无铅做吧,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这就去 换个北桥 好了我会告诉你们

网友:
换完了还是一样 7声郁闷 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情况,桥的问题,返修了N次,及不稳定。

网友:
有没有刷个BIOS?

网友:
新手支持一下!

网友:
做维修不容易啊!

网友:
北桥  这机器  北桥偏一点都不行

网友:
还是北桥, 你做散热的时候尽量改铜片

网友:
应该是001的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一台 dell 4050  报7声,后来看电流明显缺电压,cpu无供电,所以还是不要相信报警声

网友:
大哥,硬盘装了吗

网友:
这种板不是桥就是显卡

网友:
我修的 都是北桥问题,楼主搞好,说一下

网友:
是不是桥周围不小心把元件做掉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北桥也换了,CPU也换了,BIOS也刷了,内存也换了,还是不行,到最后直接换板了,这样的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建议改成inter的

网友:
  你们说的问题我都试过了  我这次又换了个北桥   还是一样 7声   不开机啊    周边的大小原件 都这些看了 没有掉的   各个电感电压 也都是有的    现在打算换版了  实在 修不好了

网友:
看的我头都晕菜了!一步步来吧,北桥,CPU,内存上别的机器上验证下,确认完全正常了再上这晕菜的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