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6131去电阻出电压的方法,NCP6121同样适用

楼主(2014-12-04):
文字虽短,确实原创!
31脚的VBOOT接地的电阻从10K改为25K-165K,可以不装CPU时也出核心供电
27脚VBOOTA接地的电阻从10K改为25K-165K,可以不装CPU时也出集显供电
实测通过。
2014.12.04 17:00  By月饼

网友:
恩 !!好的!!下回遇到我试试!!!

网友:
饼哥,能说下MAX17511  这个芯片不!

网友:
年后我再回去迅维学习,现在80%都忘了

网友:
经验之谈啊!学习了。

网友:
饼哥经验丰富呀

网友A:
大神这样改电阻目的是什么?是否用来判断输出级正常与否吗?还是说这样改就能正常跑码?

网友:
向饼哥致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这样改电阻目的是什么?是否用来判断输出级正常与否吗?还是说这样改就能正常跑码?

不装CPU,无SVID信号时,判断芯片PWM电路部分的好坏。

网友:
嗯,这样可判断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还是SVID引起的问题。

网友:
饼哥每次出手都是福利啊

网友:
那么其它的芯片有没有类似的脚位可以这样出CPU电压的。

网友:
月饼老师真是好!!!这招也必须学会!

网友C:
这有点象95831的去电阻出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有点象95831的去电阻出CPU电压

95831也是我提出来的。

网友:
给力,过几天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CPU,无SVID信号时,判断芯片PWM电路部分的好坏。

大师级的维修方法 啊!赞一个。

网友:
给力,下次碰到试一下

网友:
饼哥这些理论都是自己摸索的吗?

网友:
烧坏了不少本子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