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421 (MH76)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12-04):
能给加点分么,写帖不容易呀

修不触发顺便说下保护隔离,偶华的草图

从上可以看出DCIN经过分压导通PU3801产生AD+,AD+一路共跟给BQ24727主供电,一路供给BQ24727的ACIN(适配器检测),而后BQ24727发出ACOK一路供给NPCE885(EC),一路控制PU4002导通产生AD+_TO_SYS以及DCBATOUT,51225得到主供电后自产生3V和5V线性电,3V线性供给EC延迟产生VCCPOR到EC,EC供电以及适配器检测信号ACOK后发出S5_ENABLE开启南桥待机,51225PG脚忘记花了发出PG后EC发出RSMRST#待机时序完成,偶维修的是以上信号都有 只是南桥收到开关信号后发出 SLP_S3和SLP_S4实际测量没有果断BGA干了南桥维修结束 嘿嘿
不知道偶的时序对不对  欢迎拍砖

在发一个偶华的华硕A45V  HM77

饿饿饿饿额 -5 淡定

网友:
恩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先理论后实践,理论主导实践,不错!

网友A:
这个图是你自己画的嘛 画的这么好 ??

网友B:
这图不错,要是有排练序号就更好了

网友:
动手能力挺强的

网友:
要是有原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你自己画的嘛 画的这么好 ??

这还好呀  都献丑了 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不错,要是有排练序号就更好了

呵呵   很简单啊  花两分钟搞定了

网友C:
呵呵 这还强啊   和你们这样的实地学员比这就是小菜一碟呢 呵呵

网友:
已经够清晰了呀  要原图干嘛呀 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这还强啊   和你们这样的实地学员比这就是小菜一碟呢 呵呵

哈  楼主谦虚了

网友D:
人才,大师级别,想问一下用什么来画这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人才,大师级别,想问一下用什么来画这图?

很多软件都可以实现的啊  百度 上面一大把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软件都可以实现的啊  百度 上面一大把的呢

我人懒,修机不拍照,更不用说画图。看了你的帖后有一种冲动了

网友E:
真好我也修这台机器!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好我也修这台机器!谢谢啦

共同学习

网友F:
知识很多错字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知识很多错字也不少

哈哈,貌似现在的80~90后都讲究速度错字属于正常靠自己理解

网友:
楼主不错,还能画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