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昂达G31维修思路!开机掉电的!

楼主(2014-12-04):
今天搞个昂达板子!开机不跑码不掉电!一跑码立刻掉电!如果是短路应该一开机就掉了吧!测试卡一有 数字就掉!求个思路!要不不跑码要不跑码掉电!

网友:
掉电查时序呀

网友:
应该 是检测不到内存掉电吧

网友:
不能加负载还是???如果说不跑码,也不能就让他开机就锁定不跑码吧,开机肯定会自己跑码的,一跑就掉电是不。。。

网友:
查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去掉BIOS看掉不掉

网友:
还是要查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