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灰屏

楼主(2014-12-04):
  换过屏

换过显卡

灰屏  ··················

灰屏谁有什么原因造成呢

网友A:
屏供电对吗?(包括主板上的屏供电)屏线

网友:
屏供电对吗

网友:
裸版试试。。

网友:
我遇到420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对吗?(包括主板上的屏供电)屏线

不是  换了显卡

网友:
有个lvds信号断线了

网友:
就是裸板试的

网友:
现在是打不起显卡驱动

网友:
测试下4组lvds的阻值

网友:
现在好了  打不起  独显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