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一下

楼主(2014-12-04):
为什么图中VIN19V,经过四个电阻分流后,电压只有5.8V呢

网友:
你指的电阻后面只有5.8V还是B+呢,如果是电阻后面 排除短路

网友:
后级短路拉低了

网友:
测的是PQ1的3脚电压吗?若电阻都正常就查PD2 的1 、2脚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如果指PQ1的控制极电压是9V左右

网友:
找到问题了,拆了PD6,后级1.05V供电芯片短路了

网友:
PD6是控制ACON信号的

网友:
分压后确实是9V左右

网友:
公共点有短路   点火回路没通过

网友:
后继拉低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