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41M从无CPU供电到档C1一例

楼主(2014-12-04):
N久不发帖了,今花了半天时间,发了一帖,大家捧捧场啊
主板型号:技嘉GA-G41MT-S2

拿来先量了下各大主供电,无明显短路,插电点了下开关,能触发,上CPU,不跑码

量了下CPU主供电,无电压,

便去看CPU供电芯片,10脚VCC ,测DR29, 5V正常

再测36脚EN,无电压

查VTT_PWRGD来源,

来源于U4第一脚,红色区域内的电阻电容进液腐蚀了,依次是C167,R247(1K),R248(1K)依照点位图图纸处理好的

然后上CPU,检测卡,插电,点开关,触发,
再测CPU 供电EN脚1.2V正常,跑码了。

拔电,插内存,插电,点开关,跑码,档C1!!!
        怎么回事,把内存条拔下擦擦,再开,档C1,刮刮内存槽,换内存槽,还是档C1,来回搞了好几次,最后不上内存,还是档C1,次奥,没检到内存呢。
        一步步来吧,不插内存上电,内存供电1.5V正常,236脚SPD供电,0V?不对,这个脚颜色好像不正常啊 ,又戳下这个脚,咦,掉了,直接扔掉了,忘记拍张图了,(那个脚估计本来掉着,连到旁边的脚上了,所以一直档C1,换另一个槽还是C1。)

      脚掉这个槽肯定不能用了,内存插另外一个槽上,上电,跑码,亮机

总结:不要死钻牛角尖,换个思路想一下。

网友:
后面两个图我怎么删不掉?

网友:
呵呵,删掉了,朋友们帮忙加加分啊

网友A:
加分了,我对台式机电路接触的少,但是看这个貌似和笔记本inter平台 差不多的时序

网友:
思路清晰,眼力锋锐。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连印丝图都有

网友:
楼主眼力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了,我对台式机电路接触的少,但是看这个貌似和笔记本inter平台 差不多的时序

同平台的,台式笔记本时序都基本一样的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图纸为什么还有点位图,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类似的点位图,你的图是技嘉公司内部图,还是自己画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图纸为什么还有点位图,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类似的点位图,你的图是技嘉公司内部图,还是自己画 ...

那明显不是自己制作的嘛

网友C:
楼主修板,一看。。。。。没做到位啊

网友D:
观察力不错,这里R248电阻阻值变化应该也会影响VTT GMCH信号正常输出电压大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图纸为什么还有点位图,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类似的点位图,你的图是技嘉公司内部图,还是自己画 ...

肯定不是自己画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板,一看。。。。。没做到位啊

还请指点迷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观察力不错,这里R248电阻阻值变化应该也会影响VTT GMCH信号正常输出电压大小。

这个肯定的,在我拿到板子的时候R428是没有的,不知是腐蚀掉了还是被人搞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肯定的,在我拿到板子的时候R428是没有的,不知是腐蚀掉了还是被人搞掉了

嗯,这个电阻在这里起到分压反馈作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板,一看。。。。。没做到位啊

一询问  二看  三闻   这个基础啊兄弟

网友:
楼主的图纸可以共享吗?

网友:
把点位面共享呀

网友:
内存槽坏了 ,,不管你换几个内存都一样识别不了内存啊!!不过修CPU供电倒是蛮厉害!!

网友:
楼主可以共享下图纸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询问 二看 三闻 这个基础啊兄弟
如果没有电路图是看不出来的
野兽619
我说的看 是指刚拿到板子修之前,需要仔细大量下主板的,这样可以省去不必要的弯路
详情

网友:
图片上的板子 氧化好严重的啊。 电阻没有标记不好找

网友:
大家都技术都提高了 可是赚的钱少了 是不是这种感觉

网友:
楼主这眼力好呀,这么微弱的位置都能看得到颜色不对

网友:
有图就是好啊

网友:
台式机学习中,不过要找台式机要找个图纸感觉挺不好找的

网友:
很好,学习了。楼主通过对芯片的EN脚位开始查起,有图纸好查,没图纸只能跑线,跑线是件很累人的事。

网友:
可以把点位图和图纸共享不

网友:
不错哦~~~如果有锡炉就可以换个内存槽了~~但是一般维修点是没有的~~台式机板子换内存槽很难的哦~~~呵呵

网友:
不错哦~~~如果有锡炉就可以换个内存槽了~~但是一般维修点是没有的~~台式机板子换内存槽很难的哦~~~呵呵
qq1468079747
谁说难,也就一把风枪加吸锡器,外加把小号钳子的事情
详情

网友:
维护不仅要有技术,还要眼力好,细心啊。

网友:
很好,写的不错

网友:
哎呀,第一个加精的,心里美啊,看来发帖是很有必要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询问 二看 三闻 这个基础啊兄弟
店里货架上一堆板,客户的店里的,老板娘让没事看看这些板都什么问题,就随手拿了这个板
野兽619
细嚼慢咽喽,不要急慢慢来
详情

网友:
分析的好啊!

网友:
维修还是要认认真真的检查外观。。。。

网友:
简单明了,有图纸吗,楼主我没有图纸

网友:
楼主的图纸可以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店里货架上一堆板,客户的店里的,老板娘让没事看看这些板都什么问题,就随手拿了这个板

细嚼慢咽喽,不要急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没有电路图是看不出来的

我说的看  是指刚拿到板子修之前,需要仔细大量下主板的,这样可以省去不必要的弯路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台式机感觉有图纸都很难修!而且跑的代码都不太清楚……

网友:
楼主点位图是从哪里找的?我怎么找不到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楼主舍得分享出来吗

网友:
我不是很懂电源管理芯片的时序,BOOT,VCC,这些有了不是就要有en了吗,怎么查vtt_pwrgd啊,有哪位好心人能说说吗?说说电源管理芯片具体的电压 顺序先有哪个后有哪个。

网友:
没有图纸这个掉件的就算是知道是VTTPG有问题也不会好修,也可能修不好。除非有一个一样的板对比了来修

网友:
一板两个故障,一个 CPU EN没有开启,一个档内存,像这些故障大家会不会先去测ADS# 信号有没有起来,等主要的条件呀

网友:
他这个图纸是技嘉内部的,我也有。。。。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不是自己画的,呵呵

他这个图纸是技嘉售后的,我也有。。。内部人员就有。。。

网友:
这样的烂主板也能用好啊,学习了

网友:
SPD那个应该是内存有问题烧掉了,我觉得很多内存都是很容易烧掉SPD电压的,有时候是烧板子上的线,有时候直接烧金手指,都不明白是内存有问题还是主板设计不够好!

网友:
挡C1一般想到的是内存

网友:
那图是哪里搞来的啊

网友:
CPU供电显C1还蛮奇怪的,值得一看

网友:
谢谢
。。。。。。。。。。。。。。。。。。。可以共享图吗

网友:
细心成就一切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清楚,让大家都看得懂!

网友:
共享一下点位!

网友:
楼主眼力真好.